dell品牌机电源初级损坏维修一修

楼主(2011-11-12):
同行的一个电源,没说故障原因。

拿到手拆开发现保险熔断,跑线路发现压敏电阻烧掉

拆下压敏电阻,测试高压阻值正常。然后用自己改的串联灯泡的电源线上电测试。

灯光一闪即灭说明没有短路,用镊子短接绿线,风扇启动,测试各电压正常。本想维修完成了。但是还是顺手测试了下两个大滤波的电压是不是平衡,

发现一个266V(因为电源线中串有一个40W的灯泡,所以滤波电容的电压因为灯泡压降的原因不会是300V左右),另一个0V,看来电容的电压灰常的不均衡,不处理的话就算能运行也因为电容工作电压超过额定的200V而出现更严重的故障。接下来测量下两个均压电阻,发现一个680K的电阻开路,逐从一料板上拆下两个510K的贴片电阻予以更换,下图中的514电阻

更换完成后上电测试,两电容电压值相差3V左右。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很好,上图很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电容坏输出电压回有所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