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通病暗屏 把短路电容直接去掉可以吗?(已解决)

楼主(2011-11-12):
如题! 我去掉电容可正常使用,但是稳定吗?谢谢

综合楼下朋友的回复,结论是可以的。

请不要再回复了。

我是完全没有学过就开始维修了,请朋友们不要笑话我问的简单
感谢基地前辈们的帮忙!

网友:
这个我倒没听过,是在高压板上的的电容吗,要是短路,摘掉不放心,可以换个差不多的。

网友:
缺一个电容没关系,没什么不稳定的,我搞的多

网友:
短路的电容一般都是滤波电容,不是主要供电上的直接去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完美一点就找一个一样的装上不就得了,这个问题还用发个贴问一下的????
浪费论坛空间啊。很多好帖就是这样沉下去的!!!!!!!!!

对你们来说简单对我来说很复杂啊哈哈
有道理,一天都不知有多少贴出来,很多都是随便发的,没先找一下类似问题就发上来了

网友:
连保险和电容一起更换掉

网友:
可以  上不上无所谓

网友:
可以的,修了几台这样的通病了,还有保险也爱坏

网友:
把我的好贴也给沉了!!!唉

网友:
电容是指哪里的电容啊。 是高压上的滤波电容吗?

网友:
是高压的电容还是屏上得电容,这个机器这多的问题啊

网友:
换掉吧!也没几个钱.

网友(点评):
我换了一个差不多的感觉导致了有时不开机

网友:
主版左上角的电容

网友:
去掉一般没有问题哦。

网友:
不知问题有没有,但我去过多台的电容到现在还没有返修过

网友:
我一般都会补一个,不过去了也没关系

网友:
不行,,,那样还是屏暗,你还得换一个保险..

网友:
保险换的付数不对还不行  建议直接飞个铜线上去 在补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