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华PT361G,电视板刷坏了,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1-11-12):
一22寸杂牌液晶电视,电视板用的是乐华PT361G,症状是颜色偏黄,并且有横线干扰,屏闪。不小心刷错程序,现在只是指示灯亮,开不了机。编程器也不能联机了。
PT361G,芯片NT68625MPG-128,旁边8脚块416A-2GLJ.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吗 ?谢谢

网友:
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 本人试过成功修复了 ,可以正常烧录链接好驱动板。驱动板先不要接上电 打开“烧录软件 然后按键盘F2 软件右下角会开始跑数字 跑数字到 10%之后20%之前给驱动板上电, 这样可以修复刷错程序而不开机的板子.不行的话反复试多两次 希望能成功修复 。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下

网友:
请问一下是用什么编程器刷的。。一般刷液晶的编程器能用吗。。。我现在这块是提示没有VGA信号输入。。别一块是开机黑屏。。但电源灯是亮的。。是不是这两块都是程序的问题啊。。

网友:
这板好像刷错程序也可以再刷的,,

网友:
重刷程序,多刷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