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三星710VZ14的MCU原F465的原程序。

楼主(2011-11-12):
如题,修的此款显示是五按键的,之前故障是通病提示分辨率的问题,后来淘了两块刷好的DE9F的,虽然不提示分辨率的问题了,但开的时间长些就会一黑一亮,也有时关机关不了,或开机开不了,也刷过F33D,貌似也不行啊,故求F465原程序,原F465程序的芯片NT68F63L还在,但是没有可以保存原程序的软件,只能读出。顺求EasyWriter可以保存原程序的版本,谢了。

网友:
上个三星710V(WHITE)源程序试试

三星710V(WHITE)源程序.rar

网友:
与程序无关.关键是片子不好.全是旧的.

即使你用9660的程序也能用.

网友:
多谢二、三楼回复,谢谢二楼程序,不行的话,只能在淘些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