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风扇不转问题

楼主(2011-11-12):
今天接到该机器为加电不显  风扇也不转  不显修好了是显卡虚焊了   cpu风扇不转量量没供电  该风扇的供电是U18供给的吗?我顺便问下*Layout* 15 mil 和*Layout* 30 mil  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TP118
TPAD34和TP119 TPAD34又是干什么的?

网友:
IC 换掉了没?换了说不定就O了

网友:
可以拉个供电,改长转啊

网友:
查一下U18的工作条件满足吗,如条件满足,还不能出来供电,那就换咯

网友:
这个建议 该长转好了    不要风扇没修好  又搞的不亮了     那不麻烦了吗

网友:
拉个5V串个100K点电阻长转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