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0L打印机不连接求助!

楼主(2011-11-12):
一台HP5200L打印机,并口不联机,这个问题之前也遇到很多但都是换主板 的,主板并口电路上有两个接口芯片,找不到配件,所以寻求大家的帮忙,或有更好的建议芯片的型号是BZA100与65E2LRK, 谢谢!
芯片

网友:
别忙换芯片,你打一下那边的电阻有没有无穷大.....

网友:
我也是有台hp5200的 是并口能用usb不能用 请大家给予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