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941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1-11-12):
机子拿 来客户反应听到啪的一声就不亮了,直接判定应该是电源板坏了,上电确定问题拆机,测大电容C904两引脚已短路,看到有一个引脚已经被腐蚀断了,先把它拆掉,板上两引脚还短路,测开关管Q901DS已击穿,换掉,再测保险了坏了,换完 加电测试,后极输出5V只有3.3V 14.8V只有9.7V,看来反馈电路还有问题,根据已知的损坏元件判断,应该是电容引脚腐蚀引起滤波不良,导致后极开关管击穿,那么开关管S极的反馈精密取样电阻在开关管DS极击穿瞬间受到的电流冲击最大,那么最容易出问题的应该就是电阻R930,在线测电阻阻值为4.3欧,正常应为0.47欧,找一个新的电阻测量了一下有1.47欧,因为表有误差,但可以确定R930阻值过大,换掉电阻,上电测试输出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判断很准确,分析也很精彩,不错的实例

网友:
不错,开关管损坏易使取样电阻一并损坏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情况,也是大电容一个脚腐蚀断了,,还搞到我拆初级电路的几个元件,后面才发现那大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了,也是明基的显示器,但不记得什么型号了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很不错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判断力很强哦!!

网友:
LZ的思路很清晰  修起来没费什么功夫啊

网友:
楼主那个电阻是串在主回路中的检流返馈电阻吧?

网友:
思路很好 一般我会先查光耦各431了 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好

网友:
思路清晰,难能可贵的是配了电路图搭配解说使观者一目了然

网友:
楼主思路很到位值到学习

网友:
LZ跑路和思维不错  对于我这个新手已经是佩服了

网友:
值得我好好学习 我是会维修 就是没有你那么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