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长城网星3000,两大电容电压偏差和P1016短路问题

楼主(2011-11-12):
现有一长城网星3000,烧开关管和烧保险,换之,又发现P1014短路,但1014表面没坏,我也不知它到底坏不坏,把它拆了就不短路了,是不是它坏了呢,拆出来测,又不见短路,有阻值,但不知阻值正不正常,用二极管档测,有数字90多

再个,两个大电容的电压会继续偏向,一个慢慢升高,一个慢慢降低,对应升1,另一个降1,继续升到两百多,一个降到70多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大电容旁边有两个大阻值的均压电阻其中有一个坏了,换电压会升高的那个均压电阻。P1014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
是P1014AP06

网友:
P1014AP06也就3、4元吧拿到外面的电子店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电容问题2楼已说了,通电时最好串接60W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