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不开机加不充电

楼主(2011-11-12):
       昨天接到同行拿来的T68,说是不开机!插电源发现没有待机。。。第一反映可能是待机芯片,拆机发现用的是PS51020的待机芯片。首先测了下没有短路的地方。然后测24脚VIN发现没有18V输入...往回跑发现经过一个一个电容和一个0欧姆的保险电阻,都正常.哪只要保护隔离电路了,直接测保护隔离电路的保险没电压.往回走发现一个TPC8107 的8脚的场效应管,次管是P沟道,测了下1.2.3有18V 4脚是控制脚,发现有18V的电压,因为TPC8107是P沟道的管,所一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所以现在这个管处于截止状态.没办法!顺着4脚往回跑发现过孔了以后就找不到了!郁闷.论坛没图.........
  最后实在没办法把4脚给挑起来!发现待机正常 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算了,实在找不到在哪,只有这样了!装机,试机发现不能充电。。。。。郁闷啊,,继续拆....裸板插电池也不充电,而且发现电源瞬间电流5A 然后又掉回正常,过一分钟又是5A,然后又掉回正常,感觉有点像是短路保护了!测了充电电路都正常没有短路的地方啊.怎么会这样,在把电池插上测了下,正常,然后把掉电池,插电源测了下发现充电电路中的一个TPC8107有点不对.TPC8107的5.6.7.8脚接电池的正极也就是12V输入!如果的接电源的话这个应该是截止的,怎么会导通有18V呢,应该就是和刚才保护隔离电路的是一样的,应该是一路的的!没有图纸真难找啊!只能先把充电芯片吹下来,然后再测发现新大陆了,全板短路....哪个郁闷啊,只有挨个断开,最后发现充电短路里的2个4800B和一个4431B短路,拆掉不短,找了几个换上,测试OK 插电源,冒烟了.......发现在充电芯片旁边的一个贴片二极管烧了,拆下来测了下没短路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随便找了个换上又烧了,不对啊,把芯片拿掉测发现短路。。。。把连接的一个贴片电容拿掉不短,装芯片 插电 正常。。。哈哈!插电池 充电了,开机进系统都正常。装机试机一天没问题!!因为这个板子没有位置标号,就不知道坐标了.相机在家忘记带...囧         回头吧图给传上来! 有错误的地方请高手指出。。。。。。。

网友:
后来的全板短路是楼主你自己造成的吧

网友:
楼主强悍 我很看好你 这样的机器最后还是搞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