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22

楼主(2011-11-12):
TCL K22笔记本板号:37GX20400-C0是二修机。之前人家修过北桥。现在换了北桥,发现1。8V偏低,修好之后。客户用了一个多月说死机之后就不显示了,裸板电流直上0。8,而且电流是慢慢的变大,无显,供电,时钟都正常,外设全拆了也是一样??怀疑北桥有问题换了一只新的也一样。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典型的不走CPU,这样的问题不好搞哦,你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LPC总线有没有波形,有波形说明已经跑码,没有的话还是北桥吧

网友A:
北桥掉没掉点,掉没掉件,感觉还是跟北桥有关

网友:
LPC_AD[3..0] 有波,LPC_FRAME# 无波。摸拟示波器200M,泰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掉没掉点,掉没掉件,感觉还是跟北桥有关

第一次接手时是有两个点掉了,但是这两个点没有连线的,空点,也没有掉件仔细看过几回了。

网友B:
不走U上个假负载看看不行的话摘下北桥看看掉点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走U上个假负载看看不行的话摘下北桥看看掉点没

我用过假负载打过阻值正常,北桥也换过新的了。我发现CPU供电两只电感一只有波,一只没波。没波那只电感刚触发时有波但波幅很小一会就没了。不知道正常不??CPU供电IC ISL6262

网友:
LPC_FRAME# 这个是帧周期信号,如果选址了就一定有波形的。你这个不好搞

网友:
看楼主描述是 CPU没工作呢

网友:
RE: TCL K22 已解决

CPU跟内存都不行,换掉就可以了。它原来CPU是T2050 1。6 2M 533 很炀的78十度,换成T2130 1。86 1M 533就行了,温度很低50多度左右。维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