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45的主板烧场效应管(已换两个)求助

楼主(2011-11-12):
梅捷945的主板不通电,拆开测量,CPU供电旁边有个10N03LA  GAA627的场效应管烧了。已是吹下,换上10N03LA  GAE630的场效应管。开机正常可以通电,也可以正常显卡。正高兴之时,关机。再开又不能通电了。再测量又是那个管子坏了。请问各们同仁这两个管子应该是一样的吧。怎么一下子就坏了。 后来我又重复换了一个上去,又烧了。没办法了。

网友:
把控制IC一起换了撒

网友:
你看是几相供电,最好全换了,很有可能是某一相供电有问题,带负载能力不足烧的管子

网友:
这种故障,最好是用示波器量波形, 维修才可靠点

网友:
烧管子,电流过大,可考虑将CPU供电全部管子换了,

网友:
CPU供电管子必须原型号换,不然换一个烧一个。在就是有的板子得全部换掉

网友:
驱动 也换下

网友:
仔细测那些供电管   管理IC一起换  比较好

网友:
象这样的故障电源IC应一起换掉才行!烧场管一般都连代着损坏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