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适配器可以开,电池开不了

楼主(2011-11-12):
一台F41的 单独插适配器可以开机,两个同时插上去,开不了机,不知怎么查

网友:
查电池这边的供电电路啊!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 这种问题好修。

网友:
量了下,电池的接口 18V 3.3V 两个5V 不知道对不对哦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啊?!

网友:
已经换了电池了,还是不行,现在是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上,大电流 短路,拔掉电池 用适配器 还可以开

网友:
先排除电池本身的问题然后在考虑拆机

网友:
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出现问题了吧

网友:
电池接口18V肯定不正常啊,12V左右才是正常的、VIN 和BATT估计串通了

网友:
估计MOS穿了,导致5A大电流,充放芯片也会引起5A大短

网友:
检查电池充放电电路,主板充电电路短路造成的,我曾修到过
一台HP DV 1000的机子,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我昨天才修过这个问题,io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问也没用,查图纸,跑跑线其实很简单的,耐心一点从电池口和电源接口查交汇点~~~

网友:
是啊  换个电池试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