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4T 通病

楼主(2011-11-12):
今天闲着没事帮技术部修下显示器,正巧客户送来几台显示器,有5台是三星214T,按个检测发现不是不开机就是电源指示灯闪,在论坛上搜了下没发现相关资料,拆开发现都是一个鸟病,上传上来跟兄弟门分享下

罪魁祸首 就是这几个电容

另外请高手指点 这几个电容爆的原因  怎么能更好的解决
换完电容解决问题 毛爷爷到手了

两个图片就行了。
三星从19寸就有这问题,爆电容在三星的显示器那就是个奇迹
毛主席我喜欢....

网友:
电解电容爆是很正常的情况,电流过大,环境过热都会,换完 能用就好,难道一台显示器还能用上万年啊

网友:
晕[] ,换个电容 也写上来呀

网友:
iamzzl -5 严禁灌水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爆电容,,基本每人种显示器都有,,这算什么通痛,发就发点有学习性的东西出来,,换电容,,完没有没有学习的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为追求轻薄,空间窄小,又无主动散热,大家知道,电解电容寿命与环境温度成负相关,即温度越高寿命越短,减轻温度影响主要由设计者考虑,如远离发热体(散热片)等。维修时,只能用质量较好的电解,如红宝石、黑金刚或更高档的东芝电解,焊接时,将引脚留长一点,不要紧贴基板安装,并设法尽可能离发热体远一点等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机器耐用性。

原来电容焊到底不好是因为怕散热不好。。。。原来都是直接焊到低的
原来电容没焊平下去是用来防止主板的温度影响它。我一直以为是贴得越紧越好,厅局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这是长城的通病好不好

网友:
设计的太完美我们还拿什么赚钱啊就是应该这样 都有饭吃

网友:
电解电容怀孕导致的故障咱们喜欢啊,为什么?钱来得快呗

网友:
这说明214T显示器质量好,这个型号修过不下100台了,基本上就是电容爆

网友:
用眼都可以看了来的问题一般不算什么有难度的维修了

网友:
呵呵 ,这种钱最好赚了。

网友:
以前我的优派19也是电容爆了 然后屏幕一直在闪 背光很不稳定 换了电容就好了 后来发现显示器的电源板温度也蛮高的 散热好一点的话就不容易爆了

网友:
毛主席在向你招手呢,一定要向钱看!

网友:
三星还高压经常坏呀

网友:
钱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
电容失效正常现象

网友:
不过那几个 电容确实容易坏

网友:
换电容很正常啊    特别是电源部分的

网友:
我都是备日系原装红宝石、三洋、化工之类的电容。。。寿命肯定比国产杂牌的长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