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945E主板 前置。后置 USB都··不能用

楼主(2011-11-12):
联想 L-I945E集成显卡主板USB不能用,设备管理器找不到通用串行控制器,主板BIOS也没有开启USB选项,  测它们的阻值都是正常的·· 而且南桥都换掉了··

网友:
查图纸测南桥是没收到48M时钏

网友:
没有找到图纸哦···

网友:
这个板子上有二个拨号开关的.拨上去就行了.

ad:淘电路板badhdd.taobao.com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