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间归零换电池也一样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12):
如题,电池换了二块一样,有高手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COMS电池往南桥跑线,
中间无元器件坏了,就是南桥RTC模块有问题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换电池也不解决问题可能就是RTC电路有问题,先查下外围,不行加焊下南桥

网友:
你可以看看电池连着的 一个小电阻,和一个二级管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
快速方法是不开机看看南桥晶振电压。

网友:
规定发给对方

网友:
你检测下 电池是否直接被接地了。。。查CMOS电路吧 应该问题在这里,要不就真是南桥CMOS模块le

网友:
不开机看看南桥晶振电压?正常时0.3-0.5V,不开机好像测不到电压吧?

网友:
太专业了,不懂

网友:
测CMOS电路,正常就加焊南桥。。。。。。。。。

网友:
如果coms电路中的二极管损坏,会引起刚换的电池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老大们、、、   有个最简单的方法你们没试。。。。  有个情况是换了电池在系统里面改时间没用,  你们尝试着在BIOS里面保存时间。。  再看看。

网友:
电池是RTC电路,连着南桥,你看看去、、、

网友(2015-01-20):
看看RTC电路的几个滤波电容是不是击穿对地短路,电压拉低了和没装电池没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