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看电影卡

楼主(2011-11-12):
今接到一台hp540机器集显运行一个程序CPU使用率就100%,很卡,换过系统。硬盘。内存。cpu都试过,是不是主板问题,有谁遇到这种问题吗,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那里问题
cpu

网友:
我的一个小本华硕的一样的问题 ! 就是看电影就卡 声音也是!现在正烦着呢. 跟你的问题差不多。 希望那位师傅说下这个怎么弄。 现在都头痛了。

网友:
你可以试着刷下BIOS 或者更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