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惠普MX705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11-12):
原来的症状是可以开机,场幅拉不开,上半部分花屏,中间一条亮线,下半部分全黑。
板子用的场管是STV9383,行管是STV9118。
开始以为是场管虚焊,因此加焊9383(上午加电测试,到晚上加焊,并且已经放电)。
同时加焊场可调电阻。
之后开机,电源指示灯绿灯一闪即灭,有继电器轻响一下,没消磁声音,多按几次开关按键,有时有消磁声,但感觉很弱。屏幕无显示!
请教各位,这是可能是什么原因?我还应该测哪里?
我是新手,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真的是新手,,这机器机本身故障就很多(场幅拉不开,上半部分花屏,中间一条亮线,下半部分全黑)

你把行振荡IC说成是行管,场集成电路说成是场管。。。这机器被你搞报废是可能的,,

网友:
楼上是知己,我真的是个新新手唉!

网友:
哪位高手有办法,请指教!

网友:
查场IC的+12V和-12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