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1-11-12):
一个金士顿的u盘插上电脑只认盘符  咋弄啊  求大虾们指点迷津  谢谢  谢谢

网友:
大多是硬件问题吧 遇到这种一般都不做 浪费时间

网友:
打不开,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
不会是U盘内的晶振的问题吧?查一下看呢。

网友:
把存储芯片 换到好板上试试 可能是主控坏了

网友:
格式一下再试一回。

网友(2011-12-17):
有盘符说明U盘主控应该没坏
可能 有虚焊  或者固件掉了那就只有用专用工具了

网友:
闪存有问题了,,

网友:
重新量产吧,想恢复数据只能把闪存换到同样主控的套料上了。

网友:
我也寻求这个问题

网友:
用WINHEX读读看,有盘符说明能认,晶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