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美格显示器屏线问题(通病花屏)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

楼主(2011-11-12):
大家对美格显示器屏线问题(通病花屏)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
我屏、驱动板上加焊,跳过5V控制,直接屏供电,清洁排线接口,用几个月又是老毛病了。
莫非要驱动板,排线一起换掉?

网友:
可以试试刷新工厂数据,如果正常请检测高压是否有开机轻微打火。

网友:
既然是屏线问题,可以换屏线呀,

网友:
更换插座,使用早期排线.
加固排线PANEL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