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器不开机故障,信号问题

楼主(2011-11-12):
这个机器进水不开机,电流在0.03,待机3V正常 。我如果翘起VUSU_GD就可以开机。或者用表笔放在上面,也可以开机。关机都可以。重启也可以。这个信号无短路。IO换过。机器虽然是修好了,翘起这个脚有2.2V电压。求高手解决

网友(点评):
有点图的话。可以查下这个信号去哪里了啊。。。

网友(点评):
2.2V的电压就不正常吧

网友A:
求答案,我也有一台,SL410K的机器测一下南桥晶振就可以加电,不然就不加电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也不通电,放了一两个月拿出来一试一点就亮,接着连试多天都正常,再放一段时间又不能开机了

网友:
机器是修好了,但是解释不通哦。这个信号就连接IO 和SUS_PWRGD,SUS_PWRGD有2V多

网友:
机器修好了,主板断线导致。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下BIOS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答案,我也有一台,SL410K的机器测一下南桥晶振就可以加电,不然就不加电

谐振电容,晶振这些东西换下试一下呀
,电路

网友:
没有看明白能不能写得详细一些呀

网友:
楼主说 的详细一点吗,是哪里断线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谐振电容,晶振这些东西换下试一下呀
,电路

南桥,晶振,电容都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试着把电路泡泡,你这问题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