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在什么情况下发出VID电压~

楼主(2011-11-12):
   现在我有点不明白,电管IC给CPU供电的时候要知道从CPu发出的VID电平才能正确供电给CPU~那之前电管IC是不是不能给CPU供电(万一供电超过CPU不就烧了吗),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是这样吗?

   那CPU在没跟电管IC联系前,CPU所处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受到几方电压或者信号后才给电管VID信息呢??

网友:
开机后cpu将VID信号发送给PWM控制器,调整PWM控制器输出脉冲信号的占空比,迫使DC/DC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与cpu的额定电压相一致!书上还提供了VRM9.0标准中各个VID0~VID4引脚处于各种电平(0或1时),PWM提供给cpu的电压值!我想请问各位大虾,(A)当PWM电路还没有向cpu提供电压时,VID0~VID4怎么会有高电平(1)或低电平(0)信号?(B)如果VID脚的高或低电平不是PWM电路提供的,那是由什么电路提供的呢,是不是有一个电路专门为cpu的VID电压识别引脚(或为cpu里面的电路)供电呢?怎么在硬件的书上面都没有谈到过呢?

网友:
没人明白我提问的意思吗?

网友:
在cpu供电没产生前,
   intel是触发后有atx 的 3.3v经过dc-dc转换得到vccvid电压送给cpu的 用来产生vid组合送给电源管理芯片

amd是在没产生cpu供电前,先产生个vcc2.5a 给cpu,用来产生vid组合。 电源管理芯片根据这个vid组合,产生相对应的电压给CPU

网友:
供电过程描述的很清楚,又学习了一次

网友:
开机时序里讲得很清楚:intel:当+VTT_CPU送給CPU後,CPU會送出VTT_PWRGD信號[High]
給CPU;ICS;VRM;
当CPU用VTT_PWRGD信號確認VTT_CPU穩定在Spec之內,OK
後CPU會發出VID[0:5].
当 VRM收到VTT_PWRGD後會根據VID組合送出Vcore.
􀁺当在VCORE正常發出後,
送出VRMPWRGD信號給南橋ICH6,以通知南橋此時 VCORE
已經正常發出.

为什么要用繁体? 什么也看不懂........

网友:
非常深奥,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