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1-11-12):
收到一台T60的机器,拿到手上是经常点不亮,点亮的时候没多大会就会黑屏,电流也掉到0。6多,裸板试发现是显卡温度高导致的,于是拿手压住试机可以进系统了,跑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五分钟可发现CPU温度在67度左右不稳定跳变,不显示显卡温度,但也不掉电了,于是拿铜片打磨好垫在显卡上面,在压散热片的铁片下,拿硬纸压在中间上机,上好后看电影两个小时发现没啥问题,就让客户拿走了,哪知道今天又拿过来了,说是还黑屏,先把键盘拆下来后,摸散热片温度也不高就是跑一会压力测试电流就掉到0。6多,又黑屏了,裸板摸显卡发现上面没啥温度,但板后面温度特别烫,不知道啥原因,由于是灌胶的显卡,也不敢乱动,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一个带黑胶的就把楼主给难住了

网友A:
换个显卡 或改装个大扇叶的风扇 让风扇常转

IBM能改风扇吗?你别瞎说啊

网友:
加焊240度5秒不能让锡爆珠

网友:
个人也觉得是显卡的事,但是动了好的话人家估计不会给换显卡的钱,掉点的话更不用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卡 或改装个大扇叶的风扇 让风扇常转

我还不知道IBM的改常转怎么改了,请教下

网友:
散热处理下看下效果

网友C:
不出显卡的钱就不帮他弄,这事很麻烦的,还有可能徒劳无功。

网友:
显卡我爆过珠子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出显卡的钱就不帮他弄,这事很麻烦的,还有可能徒劳无功。

现在就是头疼这个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不知道IBM的改常转怎么改了,请教下

直接从电路中拉个高电压 另一端对地 就可以实现长转了

网友:
三温区的只要控制好 一般都不会爆菊

网友:
楼主那就不要赚他这份钱完了不够浪费功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电路中拉个高电压 另一端对地 就可以实现长转了

你不知道IBM的直接拉电压会报错吗

网友:
风扇改常转。

网友:
进级小小白,发个回复赚积分

修不来主板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话你必须价格说高点    自己不会弄可以接下来给同行的哥们弄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IBM的直接拉电压会报错吗

只是IBM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