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复位和CPU的关系?

楼主(2011-11-12):
SOYO--sy-i5g31-l v2.0   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量各大芯片的供电都有。本人是新手想既然提示无复位,那就是主板上有组供电没有,但是量电压的话都有,无思路了。抱着试试的态度换个CPU,没想到诊断卡一路跑马亮机。

求助:1诊断卡上提示无复位和CPU有何关系?
         2:南桥的时钟一端是0.26V一端是1.6,这样不算相差很大吗?电压相差很大不是南桥有问题的吗?为什么能点亮?

网友:
没复位并不表示是有一组供电没有,很多板坏CPU或不上CPU,就没有复位的

网友:
o,谢谢。再问下  2:南桥的时钟一端是0.26V一端是1.6,这样不算相差很大吗?电压相差很大不是南桥有问题的吗?为什么能点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0799-1-1.html

网友:
南桥时钟?你说的是晶振吧......晶振的两端有电压差是正常的!!!

网友:
相差1U多也能正常真不太明白,一直觉得相差0.4左右正常?有示波器看频率是最准确的,会不会是晶振已经老化的表现?

网友:
不要死读书.有时候,在有些好用的板上多测测,对你有好处的.

网友:
你原来用的是什么U 如果主板不支持当然是没有复位罗

网友:
首先你的思路就不全面了    南桥晶振在2V以下   有压差 一般在0.1以上  算正常   无复位 跟供电  时钟都有关系   每块板  支持的CPU肯定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