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0能进BIOS,但是进去无法调整时间,也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11-12):
IBM X300能进BIOS,但是进去无法调整时间,也进不了系统,就是进到BIOS什么都动不了了,外接键盘也不行,BIOS已经刷过,裸板测试的,没有任何外接,内存换过,求解?

网友A:
不接硬盘试试

网友:
刷BIOS前后问题一样吗?都是有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硬盘试试

裸板,你知道什么叫裸板吗?

网友:
干了南桥试试看,

网友:
嵌入式控制器版本

网友:
估计EC出了问题吧.....

网友:
再换版本刷刷。

网友:
你试一下把BIOS和密码芯片一起刷,有可能是因为密码芯片里的资料出错引起的,

网友:
密码芯片我刷不了,也没有密码芯片的程序

网友:
应该是BIOS没刷好

网友:
找块一样的主板。BIOS跟密码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B:
换密码芯片就OK
碰到过的   密码芯片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密码芯片就OK
碰到过的   密码芯片淘宝买的

你修过故障一样的是吗?是密码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密码芯片就OK

网友:
在换个BIOS刷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