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ISL6262疑问

楼主(2011-11-12):
CPU供电0.8V两只电感一只有波,一只没波。没波那只电感刚触发时有波一会就没了。不知道正常不??CPU供电IC ISL6262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不上cpu是这样

网友:
装了cpu还这样就有问题了

网友:
正常啊,不过这个芯片不出电压很难搞定的

网友:
未能研究透CPU供电,一般认为刚开机或CPU负载不大时,CPU供电0.9V左右是非常常见的,可认为是正常供电

网友:
电压自动调节,CPU自动变频是本本一大特色,但由CPU?还是南桥控制不是很明白,希望高手有空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有时上CPU 这个芯片也是这样的.这个我试过.

网友:
能用就是正常,管他又没有波。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等待高手出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