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20 TW7板 无显卡核心供电

楼主(2011-11-12):
此不出显卡VCORE  经查上管无驱动电压(无断路), 下管驱动电压为5V    电源芯片是1993E  21、23脚均为高电平3.3V   1993E换过  故障依旧
1、5、6、7、8脚均无电压

网友:
很明显是保护了,查一下芯片的反馈和后级

网友:
应该还是外围电路引起的

网友:
有点像保护的样子

网友:
看下各部分联接有没有断线。

网友:
5678没有VIN,怎么会有电压,应该断线了吧

网友(点评):
那5678是什么脚啊 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