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ROYL坏盘如何修复

楼主(2011-11-12):
硬盘就是一些红绿块,丢了可惜了,都是160G 320G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修复!
硬盘
芯超科技小俊
ROYL盘盗版PC3000不支持了,要不你买套正版,要不XLY。

网友:
好久没修硬盘了,记得这种问题一般要做SF的,没专业工具一般修不了

网友:
可以用MHDD试试 。

网友:
用WDR试试看

网友:
如果有专业工具的话应该好处理,清一下G表,或者G转P,重建一下,再ERASE,应该OK

网友:
没专业工具基本没戏,红绿块比价集中,可考虑砍掉,太靠前的话也只能做数据盘了

网友:
XLY都搞不定红绿,只能搞坏道,UMDA贵得要死,我最近拿到两个TREX,到时候上传,可以修红绿跟坏道,就是输入指令麻烦。

网友(2011-12-20):
七楼兄弟的TREX什么时候能传上来分享下!盼望着!

网友:
不用担心。修不了卖给我

网友:
TREX是什么东东 就光软件还是?

网友:
TREX是工厂软件,象固件区低格,匹配ATA,ROM,开SF等功能超过XLY
硬盘砖砖
这个TREX才是王道,但是这个也麻烦,要有配套的指令啊,不然也没用!TREX不光有WD版,还有ST和SAN这些版本哟,但是都要有配套的指令才能使用哦!

网友:
效率源,重建----低格

网友:
TREX等待共享呢,发呀

网友(2012-02-12):
TREX等待共享呢,发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683314

网友:
MHDD erase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光是TREX是没有用的,还要自己改的指令,TREX有很多种,WD的有,ST的有,太多了,不然陈顺学的软件为啥卖5000啊,那个就是TREX加个外壳,然后他自己改的指令了

网友:
红绿块我正常都是用效率源重写伺服一下就好了

网友:
来自: 安徽阜阳
先用软件格下试试,如果有大量的红快就 要考虑是不是头引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