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3插上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1-11-12):
求助, 我的笔记本插上电池可以开机拿下电池直接插电源不开机,但是电池可以充进去电。用鲁大师进行压力测试不到一分钟就蓝屏,平时用有时也会蓝屏,总之毛病一大堆,求解决方法

网友:
插电源不开机,是个问题
蓝屏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要看机器才好去判断,

网友:
这种问题,你得自己先动手去量,有数据人家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轻易下结论有点不负责任的表现。

网友:
插电源不行得看下是不触发还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