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通病解决不了了

楼主(2011-11-12):
大侠们,我按前面的帖子说的那样换了6个330电容后笔记本显示器不亮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急啊!!!

网友(点评):
贴张你图出来看看。。量下CPU的阻值看看

网友(点评):
电流呢。什么叫显示器不亮了。拜托说的清楚点可以吗?大家帮你想办法

网友(点评):
前面给你说的就是错的,你再去看一下我的回复,正负级换错了

网友(点评):
楼主搜了下你的帖子,一共5贴都是讨论这个电容的问题,大体看了看想必你也不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人,估计等你解决完这个问题可能就不在上这个网站了,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要奉劝一句,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点评):
对于你所描述的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对于有电子知识和焊工基础的人来说不算是什么,但是在你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擅自去动它可以说是玩火,所以不要仅仅为了那省那一点点的维修费用而失去更多

网友:
是不是把哪里搞虚焊了

网友:
我也试过,换过之后有的能好,有的还是不行

网友:
手工没有处理好吧

网友:
背面是CPU座,是不是弄虚了,要不行就换个原装的大电容

网友:
CPU供电MOS管一样换,看看。

网友:
是不是真的北桥虚了

网友:
你换电容之前有显示吗?或者你再换另个6个试试,或者4个也行,

网友:
看下电流是怎么跑的。

网友:
这下没辙了

网友:
看下电流嘛

网友:
是不拆NEC电容时把CPU搞脱焊了?

网友:
换电容,中间的,你是不是,电容没焊好?

网友:
东芝的通病是什么呀?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
谢谢z156485243的朋友,确实是极性反了!换过来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