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WL19AH开不了机

楼主(2011-11-12):
这个机子困扰很多维修员哈,我在网上看了很多人发帖子求助,今天我也接了这么一台,按开关没有反应,拆开看了,电容没有鼓包和没有虚焊问题,测电压12和5V,12V没有怎么跳,可是5V就一直跳变,测量5V的整流二极管阻值是正常的,再查PWM芯片203D6他的第八脚启动电压16V不正常也在跳变,以为是芯片的原因,把他换了故障依旧啊,郁闷,放在那里看了一会,测试开关管和附近的电阻,二极管,三极管都正常,奶奶的还是不行,后来怀疑开关管旁边的一个电容是不是容量变低了,电容是47UF,25V的,因为以前修到过电源指示灯闪的故障,就是这个电容容量变低导致的,于是就找了个50V的电容给他并联上去,加电正常了,开机显示联想图标了,唉!终于松口气了。这个故障有点难找,希望对同仁们有所帮助哈!!!

网友:
看过了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类故障在其他机型上也出现过,电压跳变,跟那个电容有关

网友:
这种软故障,检测确实比较难

网友:
今天碰到同样的故障,找了好久才发现这个问题。受楼主启发。多谢。

网友:
这个电容是驱动芯片供电滤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