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的775主板烤桥

楼主(2011-11-12):
我用的是有铅曲线,没超过220 ,烤过没好久,桥上有泡泡了,奇怪,明明是有铅的怎么还是会起泡呢?

网友:
我用的是xxxxxx5860,三温区的,应该不可能啊!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芯片不同温度目限也不同,不同的芯片220可能鼓包,而有的芯片就没事,。

网友:
温度稍低点.......

网友:
芯片潮了!

网友:
有的芯片比较薄    看到芯片达到熔点就降温

网友:
先预热芯片啊,排除多余的水份,一般预热用有铅的跑到第三段,贰佰度的样子就可以了,一般北桥的那种独立的容易鼓包,可以上面铺层锡泊纸再做芯片

网友:
还是先去潮气,才做bga放心点

网友:
最后桥,好了吗

网友:
还是先去潮气,才做bga放心点 ,学习了。

网友:
温度调节过高 把桥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