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KC 9811A的19寸LED液晶换升压板后只要接上LED灯就短路

楼主(2011-11-12):
前两天接到一台HKC 9811A的19寸LED液晶,故障为升压条烧坏,和迅维网[维修经验] 借第一次有机会维修LED液晶所了解的知识写一篇LED液晶维修的入门文章所写的故障一模一样,从淘宝网上发了三块升压条,升压条也和这篇文章上的一模一样,到货后度机,只要一插上LED灯条线升压条就短路,三块升压条换了只要插上灯条线还是一样的短路,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呀。旧条是单10P的,新条是双10P的,都说可以代换,供电之类的都完全没接错。机器的型号、屏、驱动板、原机升压条、新换上的升压条等型号都完全和这篇文章写的一模一样,淘宝网卖家也写着支持这个屏的,现在怀疑是不是灯条短路了?
是看了这篇文章才发的升压条: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963

以下是原机升压条和新换上的升压条:

网友:
是不是LED那边定义不对,要不就是LED条灯有问题吧。

网友:
升压条条没有问题那不就是LED灯条有问题或脚定义不同吧

网友:
1..先不插上LED灯条..量一下输出 电压  正不正常.....

2. 屏什么型号..有屏型号的查屏规格书...量灯条有没短路....

网友:
学习一下,关注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有遇到LED,学习一下。

网友:
LDE修的还很少,期待中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 什么毛病啊 给说下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两不一样,应该是不能代换的,才出现这种现象的,再就灯的接口线定义不同

网友:
期待  学习中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可能是输出的定义不一样再定几块板子试试。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还没修过,个人建议,查下脚定义,另外拆开LED灯条检查下有没短路。

网友:
已经修复,是引角定义不一样,把灯条接口边的两个0欧电阻拆掉引角定义就一样了。

网友:
能不能详细一点啊,这样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是真的实际修了吗,升压板的图片和原文一样,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看还是板子的功率不够

网友:
LEd的没有维修过    是 啊

网友(2011-12-19):
看看升压板上写的电压范围,估计是电压偏高,导致升压板烧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