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220 GD2不显示但能测到核心

楼主(2011-11-12):
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示,NVFLASH -C能测到核心。DVI和VGA都没信号,端口阻值正常。用我2台测试专机都是除了硬件检测通过后的滴一声响后,又间断的滴滴的响了几声,也不知道英伟达这是什么意思。32对串行总线正常。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正常。就是有一点核心电压刚开始是1.1V,而后是0.9V。以为是RT9259坏了,换新的还是如此。核心BGA过,没重植。总修些老卡子,这种新式核心的不甚了解,望指点。

网友:
门电路供电,或门电路芯片

网友:
是不是先测量四大工作条件先啊?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BOIS吧,            查到这程度了!    不用孝滤了

网友:
以前搞个七彩虹95GT,没有供电,应该换的全换了,还是没供电,最后是拆个电阻下来,再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测到了核心,那FLASH芯片测到了没有?芯片里的程序坏了也不显的.要先排除这两个,才能去查输出电路的.

网友:
还是从简单的开始慢慢查

网友:
此类故障一般为显卡的输出电路部分问题导致!

网友:
如果act08换过的话,应该就是dac内部电路损坏了

网友:
这块卡,我之前修过一块一模一样的,报警,加焊什么都都试过了,最后发现GPU背面一个不起眼的小电感掉了,补回马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