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装驱动蓝屏

楼主(2011-11-12):
HP 540集显的,进安全模式可以,正常启动到桌面会卡一下然后蓝屏,报错与显卡驱动有关,此机器重装过系统和驱动,更换过硬盘,北桥也已经换了,加焊了北桥供电芯片,电容也没发现异常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没事,蓝屏时报igxprd32文件错误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集成显卡的,已经更换过北桥了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呢。集显需要用到内存。考虑一下。如果好了说一声,让咱也学习一下

网友:
系统的问题,你用原装或裸系统装,再在官网下载驱动装!

网友:
应该是系统还有问题有一天,一台HP的机子换了3个系统才好

网友:
内存硬盘都换过的,系统也换过了,驱动就是下载的官方的,从百度搜索也有很多朋友遇到这款机器这样,也下载了早期版本的驱动也不行,一进桌面就卡住,停一会蓝屏,蓝屏界面居中显示,2边是黑的

网友:
做做南桥

网友:
显卡或者是内存的问题会大些

网友:
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