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30 不触发

楼主(2011-11-12):
联想 Y430
LA- 4142P    DDR3 内存   G98-630-U2  独显

机器没有进过水

有待机 3.3  5V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从 EC  发出的  EC ON  信号 无,

放过电,  刷过 BIOS   换过 EC  KE926        任然没有 EC ON 输出,  触发就更谈不上了    EC ON 信号,没有断线 没有短路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有时候换芯片不能解决问题, 要查一下芯片的外围电路

网友:
还是慢慢 按时序在查一遍   其它条件没发出来啊 SB与EC的条件

网友:
这个EC_ON是给南桥的还是开待机电压的?

网友:
如果是给南桥的话,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或坏了,也会造成此信号低电压

网友:
先测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