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CPU电压出不来,特别不爽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1-11-12):
前些天来了一个X200的机器,说不显卡,CPU是P8400的,北桥是GM45的这种,,我开机,报警,应该是内存没插好,那就重插一下吧,想不到,,哎, 可以亮机了,装上硬盘装个系统,正常使用了,用了几天没有问题,也行吧,跟客户报了一个450,爽块的同意修了,刚好手头有一个板是烧毁的,飞线了,现在问题是第一次开机的话要很久,过了LOGO那里,提示检测什么东西,要很久才能过去,进系统也是一样,要进好久,要10来分钟才可以进去,进去用起来就不慢了,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拆开客户的机器,一看,有点水印,进过水的啊,好吧,那我就洗干净吧,一洗,大事不妙了,开机电流到0.21就不动了,我想,不会吧,洗一下板子,难不成坏了,量了一下电压,就CPU电压没了,开启信号也有,现在就是电压没有,有没有谁也有这样问题 的,再上一个图CPU电压的

补充内容 (2011-11-16 10:39):
求管理员置个顶,让更多的高手来解一下,

网友:
自己顶起来先,求解答,

网友:
各各电压都测试了没有。供电芯片换过了没。

网友:
别的电压都正常,还有小电压都有了,就是CPU电压没有,电压的开启信号也有了,就是电压出来,

网友A:
是不是有断线了。好好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断线了。好好看一下

没有的,进过点水的地方也清理很干净了,我有好板对比的,没测试到问题,

网友B:
你的运气真好啊,一定是洗了不该洗的地方了,重点检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C:
VID0-VID6,反馈信号正常不

网友D:
芯片 CPU 槽子

网友E:
芯片要工作条件有三 vid组合电压  供电  总开启信号

网友F:
应该不会是BIOS了,就CPU没有电,开机看CPU供电有没有瞬间的电,会不是被拉低,在就是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吧,在就看一下上下管的有没有坏,打一下下管G级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运气真好啊,一定是洗了不该洗的地方了,重点检查开机电路吧。

哈哈, 就一点点水,就是有个电阻那里,那个地方正常,没动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D0-VID6,反馈信号正常不

这个的话,有些有,有些没有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主板各处电压看是否正常

别的电压都正常了,我看过了,有好板对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 CPU 槽子

芯片换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会是BIOS了,就CPU没有电,开机看CPU供电有没有瞬间的电,会不是被拉低,在就是CPU是集成在 ...

这个管子是这种晶片的,不是像以前的那种8个角的,BIOS也换了,CPU电压瞬间的也没有,就是没有打开,想的办法也想了,没办法了,还没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芯片要工作条件有三 vid组合电压  供电  总开启信号

供电跟总开启都正常了,就是VID信号也量了,有些有的,不过也看不出来,有好办法吗,

网友I:
洗完以后要晾干或者烘干。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洗完以后要晾干或者烘干。

有的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洗的话就是一个电阻那个地方,问题不大,可能是别的地方,超级郁闷啊,有半个月了,机器,放在这里,实在找不着招了,

网友:
洗完后一定要记得烤干,先看看全部的电压都有没有,其他都有,CPU没有就主要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肯定能查到问题的。

网友H:
现在就是别的电压都正常了就VID信号不正常,有什么好方法吗,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供电跟总开启都正常了,就是VID信号也量了,有些有的,不过也看不出来,有好办法吗,

楼主说的“有些有的” 不明白 vid电压组合要上真u才会出 一般四组vid中可能上u后有一组被拉低也有可能是几组被拉低 这要看情况而定   最后如果电压弄死都不对的话就来点暴力的嘛 该线路  cpu供电直接飞线  好了  吧上下管都拆了    管理芯片也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有些有的” 不明白 vid电压组合要上真u才会出 一般四组vid中可能上u后有一组被拉低也有可能是几 ...

那样也太强了,电流不够啊,别的电压还可以,CPU电压的话,悬丫,现在就是VID信号不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的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洗的话就是一个电阻那个地方,问题不大,可能是别的地方,超级郁闷啊,有半个月了,机 ...

那只有从主板的工作条件一点点查下去了,先把供电都修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那只有从主板的工作条件一点点查下去了,先把供电都修出来

别的电压都正常的,就是CPU电压不正常的,现在VID信号不正常,主开启也有了,就是没有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那样也太强了,电流不够啊,别的电压还可以,CPU电压的话,悬丫,现在就是VID信号不正常,

呵呵  我说的那种方法 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后才用的哟  那你看看  vdd-cpu正常不 好像vid的电压是它供的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别的电压都正常的,就是CPU电压不正常的,现在VID信号不正常,主开启也有了,就是没有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J:
CPU供电芯片的自身供是否齐全,主供电、REF电压、自举升压、驱动上管所需供电、开启电压、VID组合、、、、、等等一个个找过去,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测试一下在上电的一瞬间上管的驱动脚有没有波形,有的话一般是芯片保护了,没有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K:
V I D线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我说的那种方法 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后才用的哟  那你看看  vdd-cpu正常不 好像vid的电压是它供的样

VDD电压也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就是我发的图那个芯片的,你可以看下罗,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供电芯片的自身供是否齐全,主供电、REF电压、自举升压、驱动上管所需供电、开启电压、VID组合、、、、、 ...

现在是9角的VDD电压5V正常,19角的REF电压为0V,正常板也是0V, 36角的开启主信号OE,为3.3V,正常,别的没有了吧,换过电压芯片,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VID信号的话应该是调节这个电压的吧,不做开启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V I D线正常吗

vid信号 的话,有几个角有的,

网友:
求解答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0840-1-1.html

网友L:
刷个bios 没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刷个bios 没准就行了

刷过了,NO用,

网友:
  怎么搞啊, 郁闷,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现在就是别的电压都正常了就VID信号不正常,有什么好方法吗,怎么解决,

VID不正常范围就小了好多,只是供电芯片到CPU。1、先查查芯片到CPU座的通断,
                                                                    2、换供电芯片试试。
                                                                    3、不行再换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VID不正常范围就小了好多,只是供电芯片到CPU。1、先查查芯片到CPU座的通断,
                         ...

这个VID信号是控制电压高低的吧,不做开启用的吧,供电芯片已更换过了,阻值也没看到不正常的,

网友:
请管理员出来解答一下,要不帮忙置个顶,让更多的高手看到,

网友M:
VID只是作为CPU电压的检测,判断CPU要多少V的电压,不做开启。如果VID有一根有问题。供电芯片就不会给CPU供电。(VID作为CPU供电芯片的一个工作条件)

网友N:
控制 芯片的信号脚一个一个 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控制 芯片的信号脚一个一个 查了吗?

查了,阻值啥的,都量了,没看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VID只是作为CPU电压的检测,判断CPU要多少V的电压,不做开启。如果VID有一根有问题。供电芯片就不会给CPU ...

噢 , 这样子,这里我也没动过的丫, 好郁闷,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子了,进水的地方也不是这里,水也不多,就是一个电阻有点水,那个地方,没问题的,我看过了,我有好板子的,

网友:
顶起来啊,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