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笔与鼠标偏位大约1CM(有图)

楼主(2011-11-12):
触摸笔与鼠标偏位,大约1CM。在屏幕的正中间就能正常的重叠。大家给点意见

该图为:触摸笔与鼠标偏位1CM

                                                                               该图为:触摸笔与鼠标正常重叠

听说能较准,怎么较准,多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11-11-13 18:08):
控制面板一个一个看过了,没有这个软件。是不是要装专用的驱动?这个机子型号是vgp-pru1,SONY的七寸小本。据说客户当时花五万多在小日本买的。找不到驱动,小日本的SONY官网也上去了,没有找到。哪位帮忙找找,多谢

补充内容 (2011-11-13 18:09):
北桥是855GM的

网友:
设置里面应该有个 触摸屏校准  找找看

网友(点评):
在哪找到设置

网友:
设置里找下
校准就ok

网友:
一般这种东西在设置里都有一个屏校准的选项。LZ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找到设置

具体不知在哪,手机的触摸屏都是能校的,在手机设置里,这个应当也是有的,会设置手机的话应当这个也会~

网友:
手机是可以校对  但这个就没试过了,但是在设置里应该可以校吧

网友:
每个触摸屏的手机都有个触摸屏校准设置啊。基本都在设置里面

网友:
各位大哥,电脑里面真找不到

网友:
我接触到的都有校准软件的!!

网友B:
控制面板有校准程序,一般名称是触摸屏厂商的名字,你可以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制面板有校准程序,一般名称是触摸屏厂商的名字,你可以找找

控制面板一个一个看过了,没有这个软件。是不是要装专用的驱动?这个机子型号是vgp-pru1,SONY的七寸小本。据说客户当时花五万多在小日本买的。找不到驱动。哪位帮忙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一个一个看过了,没有这个软件。是不是要装专用的驱动?这个机子型号是vgp-pru1,SONY的七寸小本 ...

如果没有找到,那应该是没有安装驱动程序,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Touch panel或类似设备的型号号,然后搜索该厂商,下载对应的驱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