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这样花屏是核心还是显存坏?

楼主(2011-11-12):
不太清  机器是CQ40 ,开机不花 进BIOS也不花 。 就是一进系统就出现上面的情况,进PE也是。显卡从植过,没换。颗粒加焊过, 不知是不是芯片坏。

补充内容 (2011-11-13 13:29):
机器好了  就是显存的问题  4个颗粒 并且是最后一颗坏了。今天颗粒换误了,以前换颗粒我都是从两头往中间换 ,今天是顺着换 没想到就是最后一个坏了 导致把颗粒都换了 。 最后还是好了 算没有白费功夫

网友:
显存可能大

网友:
什么卡  英伟达吗

网友:
显存喜欢这么花

网友A:
内存呢?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呢?换过吗?

独显的  内存换过了 CPU也换过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再看看现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再看看现存

裸板点的机器

网友C:
外接也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也花吗?

外接也是一样花  不确定是不是芯片坏。

网友D:
重新装系统  在装的过程中把显卡驱动去掉,如果不花了 那就是显卡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装系统  在装的过程中把显卡驱动去掉,如果不花了 那就是显卡不良了,

哥哥 进PE就花屏,给系统没关系。

网友E:
又见CQ40,我3天一天修一个CQ40,显存从新做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见CQ40,我3天一天修一个CQ40,显存从新做一下试试。

显存我加焊试过了 没效果。 我怀疑是不是核心坏了!

网友:
八层 显存问题。。。

网友F:
显存在重新摆珠吧。

网友:
有没有笔记本显卡颗粒测试的软件?是不是跟台式机的软件一样?ati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存在重新摆珠吧。

有没有测试是哪个颗粒的软件?

网友:
有,,好像那个软件叫MATS什么来着,,不过的在纯DOS下用。。你到网上查查

网友:
其实内存接触不良也会引起花屏这种现象,不要把眼睛都盯住显存去了,先从简单的做起,擦擦金手指也用不了多少时间不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