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开机代码走00

楼主(2011-11-12):
HP 6515B 开机代码走00,两个桥都是AMD芯片,都已经加焊了,CPU芯片也已经加焊了,代码还是走00。CPU,内存供电也都有,请问怎么修啊
cpu
芯片

网友:
CPU复位出来了吗,什么都不查就直接干桥吗,那下一步你就拆声卡,网卡吧。

网友:
LZ用的什么测试卡。自己飞了线?

网友:
换个CPU试试 TK57的U太容易坏了

网友:
莫非是桥哥杀手

网友:
档OO确实很棘手,先换歌CPU试下,如果不行打开图纸 找信号,根据不同厂家的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