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联想 L-A690 VER 2.1 二修机 不通电小维修

楼主(2011-11-12):
        主板型号

         接过手看板上I/O和MSI专用芯片MS-6都动过,特别是I/O还连着一坨锡
         I/O W83627DHG

         MS-6

         首先就把I/O给吹下来,清理了下,板上I/O的焊盘就像是被暴风雨袭击过一样东倒西歪,经过段时间总算是把那些歪的引脚全给搞正了,不过还是断了一根线。怀疑这I/O是不是原先板上得,上网查了下这I/O是板子上原先的型号。I/O搞成这样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得。就在料盒里找了下发现没这I/O,定的话也要过一天才能到,没办法只好把原先的I/O搞上去了,搞好后补了一根线上去
        测量了板上电压都没短路,插上电源点触发排针没反映,测量排阵电压有5V,ATX PS-ON也有4.5V的电压,断电测量ATX 14pin阻值在600多欧,说明没断线,是直接跟触发芯片(ms-6)相连的.
         翻出MS-6的PDF

        插电源测量MS-6的工作条件,5vsb也都有进去,34PIN也有9VSB出来,那接下来就要测量下13PIN ps-in# 正常情况下点触发排阵此脚应会被拉低为低电平,但是实际测量却是始终为高电平这明显是不正常的,断电跑了下线到板子背面去了,板子背面的线看线路是直接到I/O去了,可是用表测量却始终都不相通,再一点一点的往回测量,终于发现在离背面点不远的地方断线了,用表一滑就看到了

         加锡用线连好

         再插电点触发排针可以触发

         上负载打了下板上电压正常,上U上去跑码

         由于I/O是动过的测量了下PS/2口 阻值基本正常,次板修复。

网友(点评):
蔡师傅好 这个板子遇到很多片 呵呵 有几片也没修好 都是有CPU复位不跑码的

网友(点评):
蔡师傅好久没出来了

网友A:
呵呵,不触发 看到SM-6  有点晕

网友(2011-12-25):
13 14脚你细看看就不晕了
对。。ATI的桥

网友:
这种板子,要注意电池的,没电不跑马的

网友(2011-11-12):
手上还有一块这个板子,要二次短接开机键才能 正常上电   进系统

蔡师傅给点意见吧               正常的话 这个板子 第一次按开机键    它会触发上电  然后掉电 再自动上电

可这板掉电后  就不再自动上电了   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想这种毛病不好修,讲究着先用了

网友:
这版修好了  也不挣钱
.......没必要

网友(点评):
问题是你修不了,别人可以修

网友(点评):
重點不在錢, 在維修技術的增長...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就是现在修主板不赚钱了 都不想浪费太多的功夫

赞同,有实力很快秒杀一块板
当秒杀成为 一种 实力 后 价钱不是问题

网友:
师傅 威武啊

网友:
虽然难度不是很大    但是分析的很清晰  有思路  细心   要向你学习

网友:
运气还不错,没走啥子弯子,二修的板子,很多时候都不会那么简单的

网友:
蔡师傅真的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很清晰。。赞下哈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高明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不错

网友:
楼住心好细啊,连V星的专用芯片都会修,我遇到V星的主板头都大了

网友:
现在理论差 。修主板还没笔记本主板 修的好。。修主板都报不上价。。都没订过芯片

网友:
台式机没得修了

网友:
楼主,哥哥,你是跑的 13#的线吗?  思路清晰,又一知道了。MS6的条件了。

网友:
MS6的板多数是这样吗?图片不够清楚,思路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功底很深,而且很细心。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很清晰,也很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触发 看到SM-6 有点晕

看到SM当然晕,看到MS就不会了,哈哈

网友:
楼主您好、首先佩服您的功底、其次想问问今天我遇到的倒霉板子,cpu供电上管g极无电压、下管g极有、ic是up6206的很少见、这个ic的供电正常、en正常、请教下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开个贴吧!这样可以互相讨论下,boot有电压嘛!

网友:
有3个boot脚位、boot脚位是开启上管g极电压?

网友(2011-12-12):
你好!PDF图在那里能找到

网友:
楼主确实是高手  谢谢楼主分享  有时间多发点上来学习下

网友:
这块主板断线断的不明显啊

网友:
受益匪浅啊 谢谢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是学习的好榜样,感觉与楼主差距很大。

网友:
恩恩,我也是遇到好几块儿都是复位不跑马的,怎么修啊?能不能指导一下啊

网友:
看来上家的维修不给力啊 这把这板子弄的  还是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这也算按步骤秒杀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什么时候才有楼主的水平。。。。。。。。。的一半

网友:
楼主你技术功力深厚在下佩服      可是我真的看不懂那IO电路图  你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
学习 MSI 是有点难搞

网友:
34PIN也有9VSB出来    请问这一脚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测它啊?望指教

网友:
ms6是开机芯片吧

网友:
这块板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可能给了一个不会修主板的人修断线了,你的鼻子挺灵的,一根线都闻到了,,,,,,技术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