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120替换的问题~

楼主(2011-11-12):
APW7120 WJ4FYW 和APW7120 MK4MY 这两个DDR2 1。8v 的ic 后缀名不一样能互换吗?

网友:
只要是7120都可互换

网友:
可以换的,测过

网友:
9214也可以吧

网友:
我修的板子无1.8V 供电和BOOT量过了 都正常 就算无1.8输出 IC也换了 MOS管也一样 输出只有0。4

网友(点评):
7脚正常吗

网友:
是的,7120用3214也可以替换,我试过都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不小心打错了,用9214查以替换

网友A:
可以代换    试过

网友:
大哥问下内存  2.09V电压正常吗?  AM2的主板

网友:
AWP7120 也可以用RT9124代换。这是RT9124和 AWP7120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0857-1-1.html

网友:
可以代换   它们管角定义一样

网友:
7脚没电压。正常的板子我量过2.75V~

网友:
  正常板子上的数据

网友:
正常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的 用7057 9214都可以

网友:
查一下七脚的线路,是否受小三极管控制。

网友:
9214並不一定能代换7120的.有些电路设计不同的,比如我记得华硕有一型号的板,桥和内存供电都是7120,RT9214可以代桥部分的7120,但不能代换内存供电的7120,就是因为电路设计不同

网友:
可以换的,大型号一样就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