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3 ATI4570 独显,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12):
   东芝L533 ATI4570 独显,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已确定屏是完好的,屏线无断线,屏的高压开启信号及屏的3.3V开启信号都是低电平,再测连接于屏的码片的CLK,DATA电压为3.3V, 用示波器测这两条线路在开机时有个瞬间的波形. 连续换了两片显卡芯片故障还是一样,现在已经没有思路了,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另:因没有L533的图纸,只能参考 L510 集显的图纸,哪个有独显的图纸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还没有出图吧

网友:
是啊 !看不到图

网友:
应该 不是显卡的问题,你看下下背光信号是低还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