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怪问题

楼主(2011-11-12):
今天遇到一个T43 可以正常开机,过LOGO 就掉电,  诊断卡显示AC ,CPU 内存 BIOS 都换了,始终跑AC 就掉电。先问下谁遇到这个状况,谢谢啦
一个裸板也是掉电...
现在南桥换了一个  也是这个样子,到AC 就掉电....

补充内容 (2011-11-13 10:12):
也是就时间报错!然后就掉电啦...

补充内容 (2011-11-20 11:59):
终于搞定..电源芯片坏掉啦...型号H8S、2161bv坏掉啦

网友:
是不是卡LOGO 啊 ,

网友A:
你按着南桥开机看看有变化没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不好啊

网友:
看看 小元件有没有地方腐蚀迹象

网友:
这问题,有点怪啊,我有一台东芝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修,不放在哪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按着南桥开机看看有变化没

该试过东西都试过   还是一样

网友B:
先换个系统咯``先软后硬`

网友C:
LOGO以后就是加载硬盘了   取下硬盘   进PE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GO以后就是加载硬盘了   取下硬盘   进PE试一下

关键是插硬盘也是掉电。。现在连BIOS都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系统咯``先软后硬`

不是系统问题..也是不硬盘..不插硬盘也掉电....搞了很就了,,始终这个问题....郁闷呀!

网友B:
上次搞了个T43的声卡问题``修出供电`按快捷加音量键就狂滴的响``想换功放芯片的了`找不到同型号``后挂系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进安全模式吗

你没有看到上面说的嘛!  现在BIOS 都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搞了个T43的声卡问题``修出供电`按快捷加音量键就狂滴的响``想换功放芯片的了`找不到同型号`` ...

关键我这个是掉电呀!  什么都是好的 ..现在不知道杂修了0.0  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