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左右键失灵,非软件问题

楼主(2011-11-12):
一台联想SL400键盘和触摸板的左右键失灵<<点击触摸板或左键都会变成单击右键了>>,外接USB鼠标也有一样的问题。重装过系统,装过官方的驱动,换过I/O,还是一样!然后换过触摸板,也是一样,后来把键盘拆了不装,但触摸板的左右键也一样。除非把触摸板拆了不装,再接外接的USB鼠标;但这样的话,键盘的左右键就用不了。
突然发现个问题,这机器在刚开始进桌面时候,键盘和触摸板的左右键还是可以用的,但过几分钟就出问题了,按左键就变成右键了!但按右键也是右键!
不知道怎么搞了!在线求助!!!

网友:
这机器的触摸板如果不装的话,键盘上的左右键不能用的!

网友:
突然发现个问题,这机器在刚开始进桌面时候,指点杆和触摸板的左右键还是可以用的,但过几分钟就出问题了,按左键就变成右键了!但按右键也是右键!

网友:
额 SL400 的 好像键盘没装  左右键和触摸板都补能用的 。。。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啊

网友:
错了,是触摸板没装,键盘上的左右键不能用,因为键盘上的左右键是通过触摸板上的芯片然后再受I/O控制的!

网友B:
是的 ,我也遇到很多次了, 触摸板不装好, 键盘的左右键也不能用。所以楼主的问题 可能不是主板问题而是触摸板坏了 或者没有插好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C:
应该是....................

花晨月夕 -1 严禁灌水

网友:
      ...................

花晨月夕 -2 严禁灌水

网友:
键盘换过了么?T60的左右键连到键盘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也遇到很多次了, 触摸板不装好, 键盘的左右键也不能用。所以楼主的问题 可能不是主板问题而是触 ...

触摸板换过,而且现像跟你说的有点不一样,那就是刚系统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啊

但是我不装键盘也会有一样的问题呀,所以排除键盘问题!

网友D:
匪夷所思哦, 楼主不妨刷个BIOS试试。。。几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灌水都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唉~

网友:
前天有个4416的机器。也是这样的情况。我把按键拆开来,然后把里面的塑料薄膜轻轻的挑开了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但我的情况是,近系统开始,就是按左键变右键。右键还是右键

网友:
SL400是不是通病啊,今天碰到一台箭头自己斜着往右上角跑,左右键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匪夷所思哦, 楼主不妨刷个BIOS试试。。。几分钟的事。。

应该不关BIOS的事吧!

网友:
如果你什么都换了  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了    像楼上所说的    刷bios得了     LZ好了通知下  分享下技术

网友:
脱下键盘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