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

楼主(2011-11-12):
我有一电源,这样的问题,在电源经销商那里没有问题,到自己家就有时候死机,原来还好好的,最近才不行的,而且不总是这样 ,只是运行QQ农场时才这样
电源

网友:
我遇过一个也是进QQ农场就死机的,经检查是CPU风扇散热方面的问题,因为一进QQ农场 CPU占用率就高了。这和电源无关。

网友:
学习了。没碰到过。。。。。。。。。。。。。。。。。。。。

网友:
功率小了吧?换大一点的电源试试呢。

网友:
功率小的问题,换大功率的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