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T60 电池板的电路图

楼主(2011-11-12):
是电池里面的板子哦~!

网友:
这种图应该没有吧.我到现在还没找到过.....我的T60电池还给我拆在那儿呢....

网友A:
要命的是电池要是彻底没电了,也会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命的是电池要是彻底没电了,也会锁

对,我就怀疑我的电池可能是没有电了被锁了!放了有一年了。

网友B:
去淘宝买去黑三角的电池板,
然后把每节电池充电,做平恒,再做好电池组焊回,
——,+1,+2,+3
拆壳之前缝隙里兔一圈红花油过几个钟就很好拆了。。。。壳烂了也有新的卖一般18一套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买去黑三角的电池板,
然后把每节电池充电,做平恒,再做好电池组焊回,
——,+1,+2,+3

谢谢指点,我去淘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