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

楼主(2011-11-12):
我的电脑自动关机后会重新启动计算机

网友(点评):
主题不清,学好发帖,可以快速得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
建议拿到专业维修电脑的地方去看一下....

网友:
先去搞下散热看看吧.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检查看看

网友:
楼主太不负责,描述不清。

网友:
重启按钮卡住了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
首先确保软件问题 还是硬件问题  建议 自己清理一下机箱内灰尘  我遇到大部分关机后自动开机的 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WIN7系统,后检查是硬盘坏道所致,换了硬盘后就好了

网友:
请把你的主题和你的计算机问题描述详细,以便快速得到解决方法

网友:
你看看应该是电容鼓了,好好看看。

网友:
楼主AMd的电脑吗

网友:
主要是要写得更清楚问题,一般是CPU风扇散热没搞好

网友:
应该是主板或电源有问题了,维修

网友:
先看看电源跳线,都拔掉一个个按上试试

网友:
用鲁大师看看你的电脑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楼主要不问题说清楚了。我们才好给你解决问题啊.不然怎么给你解决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