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SZ562N的电源适配器可以和华硕的通用吗?

楼主(2011-11-12):
我看电压和电流相差很小,应该没问题吧?求解,谢谢

网友(点评):
只要输出电压,电流,功率差不多就行,最重要的接口得一样

网友:
我测试都是用自己改装的电源测试的。只要19V 3.4A左右。都可以。最主要是电压一定要对。电流差点没事。死不了的,当然如果你接口不一样。麻烦你用转接头。谢谢

网友:
没有转接头哎,不想出去买那么小的东东了,够纠结,想直接飞线连接,现在本已经拆了,要是能修好就好了

网友A:
修理干嘛要找代用的适配器,我从来都是用直流电源的,头子有得卖的,买一把来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理干嘛要找代用的适配器,我从来都是用直流电源的,头子有得卖的,买一把来就是了

恩,去买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