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短路 直接接线3V 5A烧可以吗

楼主(2011-11-12):
RT 断开电杆 直接5A烧可以吗

从小开始慢慢增大比较好,毕竟不希望烧坏一大片东西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19v短路,我开5V烧 不行再提高到8V 10v,  5V短路我用1.5v烧不行提到2V  3v 4V,3V短路,用1.2v烧 不行再提到2v 2.5v ,,个人习惯而已;; 原则上,用本来电压去烧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待机电压最好不要烧,很容易把其它的也烧坏

网友:
3v短路怎么能用5v烧那    直接飞线到3.3v电感 用不超过3v的电压烧啊

网友:
5A电流太高了

就是,就不会用个2A烧烧再慢慢调啊

网友:
可以的,一般都是这么来的,看看能烧出来不,不行在想别的办法!

网友:
不要直接用5V烧,电源要一点一点的加,不然直接用5V会使耐压不好的元件烧坏,这样会扩大故障

网友:
楼主,3V太高了,还是建意电压一点一点的加

网友:
如果你想看看什么什么刺激的话你就烧烧

网友:
我一直是这样烧的,用万用表表笔插在万用表上的一端插到稳压直流电源上,黑笔接地一般插板上连地的孔,红笔接短路处,从零一点一点的加,摸到发热就行了,不会3V短上3V ,5V短上5V.一般不轻易烧。非常情况下才烧。

网友:
1V 烧   不行就2V

网友:
我感觉也高,最好是电压,电流都从小小的,慢慢来

网友:
慢慢学,我有号多东西还是不懂的

网友:
要逐渐增加,直到有效果了,即找到了故障点为止,不能一下就5A,这样很危险,可能故障很快找到了,但板子都受不了了

网友:
用3V烧就是你把电流限制小点1A左右就好,我烧时一般把它的管理芯片去掉

网友:
既然是短路,用本身比原来低的电压去烧最好,免得故障现象扩大

网友:
我一般用1.5或2V

网友:
烧的时候,不能超过3V的电压,否则易烧坏元器件。

网友:
除了烧鸡法,还有别的什么快捷的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