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植 IBM T43灌胶显卡经验(有图)

楼主(2011-11-12):
今天接到个T43的机子 电流正常不亮  外接花屏  直接拆机做显卡吧  一看 显卡还是灌胶的而且上面还有一个铁盖的   所以就记录下来给新手一点点经验与思路吧  因为现在灌胶的不多啦 不多说开整

先把旁边的桥用锡箔纸盖上  背面也盖上  注意的是别把显卡的正反面挡住

我的三温区BGA

我下面风口用的38*38 上面用的31*31的   尽量和芯片大小一样  这样热量不扩散  不暴珠

上架 一定要夹住  要不往下哪芯片的时候很容易把板子从架子上翘掉的

设置曲线了   我用的是下高上低的曲线   用上高下底的话 显卡上面有铁盖么  铁盖地下是显存  很容易暴珠的

等走到一百多度的时候 暂停下  加助焊剂  助焊剂一定要加好一点的   多加点  我的感觉是胶遇到助焊剂以后很脆 取的时候会能容易点

看芯片四周的小原件化了以后在等个二十秒左右就可以下芯片了  下芯片的时候 轻轻翘芯片四角然后拿
这个是拿下来的芯片了

还很成功吗 嘿嘿
这是芯片和板子处理过胶的了

恩  掉了3个空点 还算成功吧
植球中

OK了 往上做吧
做就很简单了 不说了
做好了试机   OK  亮了

总体来说还是很成功的

总体经验就是 支好板子 一定要固定住   掌握好温度 不要让别的地方暴珠  摘芯片的时候轻轻翘四角
希望能给没做过灌胶的一点点借鉴吧

补充内容 (2011-11-14 13:59):
图片21楼

网友(点评):
图片挂了,楼主

网友(点评):
图挂了 晕

网友(点评):
老板你的图片看不见了

网友(点评):
有图没真相

网友:
很悲哀的发现我怎么看不见图了呢 ,,,,郁闷啊。。。。。

终于传上去图了

网友:
我也是看不到图,不知道是楼主的问题还是论坛的问题

网友A:
看不到图,不过楼主应该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不过楼主应该是高手

你的长象怎么不像好人呢...通缉犯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图呢?怎么看不到?

网友B:
看不到图片,你怎么传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片,你怎么传的啊

不是传的  是贴的  现在传着呢 好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传的  是贴的  现在传着呢 好慢啊

等你传好了,在来看

网友:
期待图片出现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楼主是高手,就是贴子写的不知咋回事

网友:
没图片呀!  从新编辑下!

网友:
图片怎么挂了啊,想膜拜一下啊!

网友:
楼下莫有小JJ

网友:
图呢。。。这不晕眩了。。。把图重编一下再上传

网友:
旁边的南北格反面我做的时候也贴上高温胶带的,怕南北桥受高温,也容易爆珠,太容易了

网友:
只能传这么多了  相册里没空间了

单传还传不上去  太大